联想L171自动重启故障

楼主(2009-08-30):
联想L171,开机自检正常,使用一会便会黑屏,黑屏后面板指示灯全无,然后自动重新启动又正常显示,反复如此,间隔几秒钟,请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是啥东东出了问题???貌似不是液晶吧?????

网友:
回楼上,是液晶显示器

网友:
今天测了12V、5V、3.3V电压,待机时各电压均正常,在黑屏时测3.3V、5V电压丢失

网友:
这情况没遇到过!不过之前遇到过一款间接性黑屏的,是有一个3。3V稳压管功能老化了,换掉就好了。楼主仔细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上的,再检查试试

网友:
下午折腾了一会,现在一会绿一会蓝一会红了

网友:
开机按键换了试试,

网友:
按键去掉也一样的

网友:
高人指点啊,急!

网友:
黑屏时,12V电压有变化,11~13V之间变化,黑屏过后又稳定在12V

网友:
检查下电源电路把,

网友:
待机时电源各电压都很正常

网友:
我遇到的是按键还有就是电源板问题,用数字表发现5V,3V电压跳变,修电源。LZ的12V跳变故障应该在高压板上,开机后,高压开启,引起电路保护,

网友:
还有忘说了:“一会绿一会蓝一会红了”是显示器正常了,你没有接主机,显示器自己开启屏保就会这样。

网友:
自动重启问题锁定在驱动板上了,只要接上屏线就会出现重启的故障,屏又是正常的

网友:
换一个高压板试一试啊

网友:
高压板没问题

网友:
如果不接数据线呢,还有没这问题出现?接数据后才出问题的话,那肯定多半是驱动板的问题!但你这问题,之前我遇见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这个就是高压板故障了

网友:
许涛刘萍
先是拆了按键,故障依旧,现在发现只要是接上屏线没一会就出现这问题了,确定为驱动板的问题了,屏线和屏都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