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775反复重启

楼主(2009-08-30):
昨天接了一块主板,开机反复重启,00-C1-26亮了马上循环重启,刷过BIOS,换过i/o,内存。谁来救急啊

网友:
楼主量一下各大供电,如果都正常可能就是桥的问题了!还有,你的机子的重启方式是什么?门电路还是???

网友:
是集成显卡的板还是插的独立的     独立的话显卡也有可能的

网友:
今天接一块精英oem联想的775板子也是ff-f0-f8-**-ff-f0-f8-ff。。。。反复重启,重启过程风扇间断快慢,喇叭沙沙响,像是主板反复加电。目测板子上一小电容怀孕,独显上一小电容怀孕。mos管有两个判断不准,准备拿下来再测。

网友:
供电管都正常,是独立显卡,显卡插不插都是反复重启,就是对复位电路和门电路不了解,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检查CPU风扇,看转速慢不慢,清理灰尘,CPU温度过高也有可能重启。

网友:
也可以试着加热桥

网友:
我把主板拆下了,用自己的 风扇也一样的现象,桥到没想到,重启那加那个桥?

网友:
哈哈,修好了,是复位电路有问题,跑电路跑到南桥晶振旁边的2个小电容通了换了就好了,当时就是没想到2个小电容就引起电脑反复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