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灯泡修电源的注意了:灰色P-OK不正常

楼主(2009-08-30):
用灯泡修电源的注意了:灰色P-OK不正常
前几天,修了一批电源。保险爆的,全是挂灯泡修的

前级修好后,启动后,发现灰色P-OK不正常,只有2V左右,还来回跳动。检测卡跑00(当然启动不起来,没给南桥OK型号呢)

静下来想想,灰色P-OK不正常,一般是由:1:300V大电容,有问题。 2或者339稳压不够

结果换了N个也没好。。

索性加保险,一上就OK

才发现,灯泡会影响灰色P-OK不正常。。

忘大家小心

网友:
后者情况比较多见

网友:
不过我遇到最多的是辅助电源坏

网友:
串灯泡只是有修电源时防止电源的故障还没有查出时保护的,原理就是利用灯泡的分流作用,如果电源修好后上机还接灯泡,灯泡内阻远远大于电源内阻,会使电源的功率不足,这时灯泡会接近全亮,根据V总=V灯+V电源.相当于电源只有比灯泡低好多的电压.这个情况会随着电源的负载变小时灯泡会变暗.当加保险后,保险的阻值接近0欧,电源的功率就会比功率大.你的情况说明硬件都是正常的,只是使用不当而已,看来要加深学习基础知识呀.

网友:
串灯泡只是有修电源时防止电源的故障还没有查出时保护的,原理就是利用灯泡的分流作用,如果电源修好后上机还接灯泡,灯泡内阻远远大于电源内阻,会使电源的功率不足,这时灯泡会接近全亮,根据V总=V灯+V电源.相当于电源只 ...
引用 网友A:

谢谢,真是高人多呀

我在我们当地修电源还算可以了,基本修复率很高。。
现在才知道,我只是九牛一毛,,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