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 耳塞口和喇叭都没有声音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8-30):
今天接到台IBMT43 ,喇叭和耳塞口都没有声音出,声卡,功放换了,系统也排除了,请那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晶振换了吗

网友:
先查供电 再看信号

网友:
不是光换芯片就能解决的,查信号吧!

网友:
晶振正常,周边点容电阻也换了 ,
查信号不知道怎么查,
该查什么信号呢?
回不回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功放和声卡之间还有两个电容,看 看 有没有 坏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IBM的类似故障,是在重装系统之后,没声音了,声卡硬件驱动显示是正常,直到后来装上IBM的键盘热键驱动,一按键盘上的音量调整键一看才发现竟然是音量关死了,调到最小的状态(此时装了热键驱动就有音量大小显示了!)不要犯了这样的低级错误啊!

网友:
恩,那天也是键盘那个热键,不起作用,换了键盘也一样

网友:
哦学习了,草上飞厉害

网友:
确实要谢谢各位解答
请各位多多指教
因小弟疏忽没能及时道谢,望各位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