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雷后。本本的的本地连接为什么找不到

楼主(2009-08-30):
。。就是显示打XX了。。。
连接

网友:
雷公把网卡回收了!不让你上网了!:)

网友:
更换个网卡芯片试试,如果不行,可能是网络变压器坏了

网友:
雷公也想上网了!他不给你就再换个网卡芯片就好了,顺便想测量一下网卡的供电电压

网友:
换网卡IC,不行再换网络变压器~~~

网友:
接个外接网卡就好了 你原来的那个坏掉了

网友:
量一下隔离的阻值 先排除网桥 再怀疑网卡 如果网卡开机发热直接换掉就行了

网友:
网络变压器坏了

网友:
又一个雷击事件。要多行善事,阿门。。。。。。。。。。。。。。。。

网友:
网卡被雷击坏了。换个网卡芯片就可解决。

网友:
能认到网卡 重点查保护隔离线圈 和供电无关 最多换个网卡 不好的话查网线经保护隔离线圈到网卡的部分

网友:
网络适配器OR网卡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