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不认网卡一例

楼主(2009-08-31):
一台IBM T40网卡不认,无线网卡也不能够正常使用。上家换过南桥。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自己再换个南桥保险点,毕竟自己做的事情放心点。换好之后涛声依旧。开始查电压。网卡有一组2.5V的只有0.9,打网卡阻值。没有短路。基本不是网卡的问题。跑线路:2.5连着IO上面的一个管子。而控制的脚有0.6.还是从网卡跑过来的。继续查下去。这只脚接着D74经过一个10K的电阻还有一个旁路电容。10K电阻一端有3.3V过来就没有了。电阻没有坏,旁路电容坏了,换了一个上去。电压升到3.3,正常了

网友:
是电容短路了吗?我经过10k之后的电压和电流都很小了。怎么会击穿电容哪?

网友:
就这只电容漏电了

网友:
这就是理论化维修的好处,这个是经验修不出来的东西。

网友:
这样的比较少见啊
一般都是南桥
或2网卡直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