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obe 5编程软件写CM2621免程序《鼎科板》的方法``

楼主(2009-08-31):
师傅们;;我有块GM2621的板子;想点15寸的屏``《虽然这个是免程序的板子;;但是点15的不是很理想;;所以想重新点下;可是我点了几次老是提示“Did not receive I2C ACK. Check if the cable is connected.(Error Code:00020002)
Error executing batch file at line 1.”
没有收到的I2C应答。检查是否电缆连接。(错误代码:00020002)
错误位于第1行执行批处理文件。
     所以想问下清楚的兄弟们帮帮忙;;这个GProbe 5编程软件要怎么设置;;还有通用板的连接;;可以的话;上些图片看看;;;谢谢`
               急急;;;;

网友:
还有鼎科的GM2621这个板子是有带升级口的;;可以用升级头编程不??可以的话要怎么样?用哪个软件?

网友:
补充下;;;我的编程器是并口的```

网友:
我用的是GPROBE 4
点软件的COMMANDS,然后点DEBUG ON,接着点BATCH,最后选择所用的程序,点OK
然后拔掉烧录器,再拔掉跳线帽,重新加电就行了

网友:
大家对于GM2621都还是没有完全认识,乐华和鼎科都生产GM2621的驱动板,但2种驱动板完全是不同使用的,乐华的需要写程序,鼎科的基本上常见的液晶屏都不需要写程序。
乐华的2621需要用并口的编程器烧录,鼎科的需要要串口的编程器烧录,而且软件的版本和程序都不能互相混用的,乐华的是用BAT批处理格式,鼎科的是用TXT文本格式的

网友:
兄弟们还没有看清楚意思;`呵呵;;是请教用撒软件好用点;;

网友:
还有具体怎么样操作;兄弟们帮忙顶下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并口的不可以用吗?  我的就是打印机口的;;也就是并口的;;难道不可以点鼎科GM2621的吗?

网友(2010-03-19):
顺便问一下,鼎科2533的板子不写程序能直接用飞利浦的屏吗?

网友:
并口编程器是无法烧录鼎科GM2621的,他的升级口不是使用升级头的,必须用串口类或者USB转串口的那种编程器烧录

网友:
鼎科的不支持并口编程器。
我买的是EP1112A的编程器,卖家说不支持鼎科的驱动板。
郁闷......

网友:
鼎科的不支持并口编程器。
我买的是EP1112A的编程器,卖家说不支持鼎科的驱动板。
郁闷......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支持的,目前很多液晶编程器都支持串口类芯片的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