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2雷击开不了机 郁闷中

楼主(2009-08-31):
一台X32本本,客户放家里可能没拔线.出去旅游回来就开不了机了,坏的早些天下雨打雷坏了好多电脑.怀疑是雷击,拆下来搞了搞还是开不了,焊了焊电源IC还是开不了装回去,突然开了.可是显卡芯片烫得去不得手,于是发到深圳换了个显卡芯片.发回来机也开不了了.他说网卡插上网线灯闪,就把网卡芯片也拆了.没装回去.(以前插上电源,电池灯会闪一下,现在插上电源不会闪了电池灯)看了下帖子说电流0.13A开不了机,0.03A就可以开机,我看不懂.不装网卡芯片会开不了机吗?这到底是哪的问题呀,网上看了下没有搜索到相关的问题......谈论下3Q   对了 机器里面怎么好象氧化很严重一样,很点像盐一样的颗粒,全机都是

网友:
电流0.13可能其他地方还有短路   再查查短路

网友:
别装网卡试试  不上网卡也可以开机

网友:
这个故障,与我前天修过的一台,IBMT40的有点类似,
T40上电待机电流,0.16A,有短路,拆机,裸板上电测,用手去摸各个芯片,发现PCIBUS有点小烫,把PCIBUS吹下后,待机电流正常,但是不触发,做了南桥后,故障排除,不过PCIBUS没有换回去,手头正好没有那个芯片,这个芯片也很容易吹坏掉,于是跟客户说好下,钱就收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