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93VW奇怪问题

楼主(2009-08-31):
前几天一朋友抱了一BENQ FP93VW显示器,故障现象是指示灯亮一下、灭一下,反复这样,显示屏不亮。驱动芯片是RTD2533,我从鼑科的驱动板上将拆了一块同型号的芯片换后故障消失,可是后来反映开机大约半小时后屏幕会闪,又拿到我这里来看的时候我根本就没开起过,故障现象是更以前一样,我将RTD2533拆下换回原来鼑科的驱动板上正常,——无语,
是不是MCU程序出了问题?劳驾各位大哥大姐帮帮我改如何解决此故障,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会不会是开关问题,BENQ的开关是通病!

网友:
程序丢失比较少见,造成RTD2533的工作不稳定的原因可能是,5V转3。3V的稳压差管子供电不稳定。当能还有高压板和灯管都得列入故障范围。

网友:
BENQ的通病了,高压部分坏了一路!楼主仔细查查

网友:
先谢谢楼上的二位大哥,忘说了,我是发现高压有一路不正常,后来我将高压线圈换后灯管发光正常(高压线圈是我从LG1942SP上拆的),但故障依旧,

网友:
有两种方法,一:把高压驱动芯片的保护脚对地短接
            二:去掉坏的那一路不用,灯管交叉接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显示器以解决,我从新装回RTD2533,断开高压电路供电,指示灯正常,再连接高压电路供电——居然一切正常,一直开机24小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