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E2004 主机不能开机?

楼主(2009-08-31):
技嘉GA-8IE2004 主机不能开机?  短接PW-SW 不能开机.CPU风扇不转,诊断卡无显示,指示灯全灭.南北桥温升正常.此时短接复位开关一下,可以开机,诊断卡显示26显示屏点亮,可以正常运行进入WIN系统.  不是是什么原因?    请高手指点..     新手求助.

主板简介: GA-8IE2004
支援Intel® Pentium®4 Socket 478 处理器
支援 DDR266 记忆体架构
支援智慧型音效介面侦测(Jack-Sensing)功能的高品质六声道AC'97音效
BIOS 1 X 2M bit flash ROM, Award BIOS
晶片组 North Bridge : Intel® 845E MCH
South Bridge : Intel® ICH2
Integrated Peripherals :
Realtek ALC655 CODEC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复位信号主板也是不能开机的。短接复位针,等于给了一个强制的复位信号。应该是复位电路出问题了。往这方面查下吧

网友:
复位开关是否有问题,复位针脚检查一下是否有短路或者其它问题

网友:
谢谢, 已经最小化系统, 没接任何开关. 正在查复位电路部分.

网友:
主复位信号 ,  是不是 在 PG信号变高后,由南桥发出通过 IO 给所有设备进行复位 ? 查了一下电源的 PG灰信号线有+5V电压.

测量RESET排针电压是3.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显卡坏了,换一张显卡试一下,或着用象皮擦把显卡金手指擦擦。

网友:
显卡换过了. 问题没解决.

网友:
# 有时多按几次电源开关也能启动跑码点亮,
# 按一下电源开关不能启动时,短接灰线(PG)到地,能正常启动点亮.

问题暂时已经解决了, 换个电源,就OK了,不明白怎么回事.  电源和其它主板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在PW-SW 和rest之间加一xx1的电阻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