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花屏一例,大家来分析一下

楼主(2009-08-31):
机型 :ASUS A8M
故障:进系统十几分钟花屏(外接不花)
故障分析: 该机型为独立显卡, 出现此故障无非就是显卡和屏的问题,
故障解决过程,但细看这种花屏(由于机子已送走,没有拍下相片),不象是显卡那种花屏,因为上面没有半点图像, 倒象屏坏一样!立即关机重新开机又正常, 试了N次,都是这样, 无奈,只好进DOS下观察, 半个小时过去,没有花,再过一个小时也没有花,最后把系统重新做了一次, 竟然解决问题了,但想不通是什么原因。很难碰到这 种弱智的修本过程!

网友:
驱动装错或程序更新不对,造成系统没有找到既插既用的显示器(显示器的默认程序)

网友:
应该是驱动程序没装好

网友:
呵呵ASUS的机器就是搞不懂

网友:
要是我可能真的先做显卡了

网友:
LZ真的细心,如果是我,我也先杀显卡或者显存

网友:
不好说
我们前一段时间遇见一个本也是花屏

重做系统之后可以了
但玩个7  8 个小时游戏就又花了

由于没过保
还在服务站扔着呢
HP   nc4400

网友:
这样都被你用这种方法整好`` 神奇

网友:
扯淡扯淡扯淡扯淡扯淡扯淡  扯淡扯淡扯淡扯淡扯淡扯淡扯淡扯淡还是硬件故障  只是你没查清楚罢了

本本波 -2 注意用词,人家说的情况的确存在,即使怀疑

网友:
程序有问题导致花屏的还真少见

网友:
如果不返修就更神奇了.呵呵.

网友:
显卡花屏和液晶花屏现象是不同的!

网友:
估计还是硬件问题,但重装系统解决了,,真不好说了,

网友:
看样是驱动问题。。。幸好没动硬。。。

网友:
只好进DOS下观察, 半个小时过去,没有花。这种情总我修过一台显示器是坏了一个电阻。

网友:
又是ASUS,我倒是见到了好多ASUS A8J花屏的,英伟达的那种芯片,做显卡BGA都做不好.而且越做越坏.不知有谁做好过没,给点经验呀.

网友:
很少见,系统引起花屏的

网友:
有遇到一台清华同方K431,合上盖子在打开就是花的,屏上什么显示都没有,就是一些水波样的东西,外接完全正常,重装显卡驱动完全正常

网友:
是的显卡驱动造成的,,我自己的机子,ACER4920G也是重装系统后,网上下了个显卡驱动,..用个10分钟后花屏,,我当初也怀疑显卡,下个3D跑下就档机.后来又换个牒重装下OK了,,里面自带驱动的,

网友:
dos有很多不花,有的时候在windows下就会花,感觉还是显卡有问题,你现在是好用了,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还会花屏,我想应该还会出问题,看看吧,嘿嘿................

网友:
没见过似硬件问题

网友:
估计和显卡还是有关系。。。。。

网友:
如果在dos下不出问题的话。我还是先装系统。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啊

网友:
应该还是硬件问题,只不过是碰巧碰好了而已,还会回来的,因为我这边也试过了,像这种情况更要好好多测测不能轻易言好的!

网友:
呵呵只是你没搞清楚而已,这不是花,

网友:
没见过,只知道系统会引起灰屏

网友:
确实狠少见。。但我见过华硕的显卡驱动没装好玩游戏会卡的。。。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
我自己的机器,vista系统,原版driver,突然花屏,外接也花,NV8400显卡,怀疑显卡挂了,找了一块相同的主板更换,解决,一个月后又花,郁闷.开始怀疑驱动,卸掉原版驱动,使用系统自带驱动,竟然好了,使用三个多月,没任何问题.
突然一杯水开机状态倒上去了,晾干,无法开机,也懒的修,换台机器用,过了几天,偶然情况再开机,竟然又好了,没任何问题,奇迹的很.

网友:
驱动程序没装好

网友:
是软件问题罢了

网友:
驱动不兼容;;;

网友:
你是怎么想到要重装系统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笔记本的驱动一直是容易与硬件产生不太兼容的毛病,所以说这种现状对本本来说的确是常见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通病了啊

网友:
系统引起花屏的故障也有哟!很多情况是驱动不匹配或者系统的注册表被更改所引起的。

网友:
我的本本也这样过
不过对于我们要解决非常容易

网友:
用块万能液晶板试一下屏不就可以查出来、

网友:
我怀疑是你显示屏有问题。

网友:
难以置信。

网友:
驱动没有装好是会花屏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驱动与其它程序冲突吧、

网友:
驱动不对 这样问题类见不鲜。。

网友:
给显卡BGA下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要是我可能也先把显卡给做了,楼主真细心。

网友:
做维修这个行业就是要细心,向楼主致敬了.

网友:
只有驱动和这扯的上边了

网友:
驱动会有这样的情况,装好了要多测也会是硬件的原因

网友:
是的,ASUS的机器还是小心为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驱动程序不好

网友:
系统引起花屏还真是少见。。。。学习了

网友:
我搞 过台式机的这种问题
他那个是玩魔兽就花 玩别的什么都没问题
最后是 驱动问题
除了原厂配的驱动 其他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