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老师,三星788DF显示器突然不上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8-31):
请教诸位老师,三星788DF显示器突然不上电是怎么回事,该怎么检查修理?
症状描述:
电脑正在使用,期间离开一会关掉了显示器,回来再打开显示器就不亮了,重启动也无济于事,换了一台显示器就一切正常,说明与主机无关,请高手们帮忙解决一下,多谢!

网友:
电源保险和电源线,其他问题要等你拆开,测量后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788的保险丝质量不好 烧断了 换一个

网友:
不通电,不仅是短路烧了保险哦,拆开也别急着上电,安全第一。别被电了。如果是插头松了,帮不了你。如果是里面有问题,拆开来再说,量通路会不?一般300V电源,会量通路,会测电压,是可以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