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TS使用[已解决]

楼主(2009-08-31):
在论坛中看测显卡用到mats,于是在网上千找万找,找到一下MATE4.78,解压进入纯DOS ,把文件放在D盘,进入D盘运行时,提示“fail to map register memory space",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是文件本来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造成文件无法运行,现把这文件附上,望高手帮忙

网友:
不同版本测试不同的卡,在纯DOS下测试。4。78应该是测试GF6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测的是MX400的卡,这个不好用吗?现在没有软件,手中的几块卡都搞不起来,我QQ82820420,邮箱ccr1998@sina.com,请求高人发一份可用的软件给我!!拜托拜托

网友:
呵呵我也在找

网友:
知道原因了,原来是用的雨林木风999版的,进入系统前有个进入DOS的选项,以为进去后就是纯DOS,现在看来不是,后来在网上下了一个虚拟软驱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论坛需不需要及时关闭已有结果的求助,如何关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测的是MX400的卡,这个不好用吗?现在没有软件,手中的几块卡都搞不起来,我QQ82820420,邮箱ccr1998@sina.com,请求高人发一份可用的软件给我!!拜托拜托
引用 网友B:

置顶贴有低版本测试软件下载

网友:
我也想去看看!可惜我的权限不够。

网友:
RE: 求助:MATS使用(已解决)

在论坛中看测显卡用到mats,于是在网上千找万找,找到一下MATE4.78,解压进入纯DOS ,把文件放在D盘,进入D盘运行时,提示“fail to map register memory space",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是文件本来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 ...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了的问题,怎么去题目上注明已解决啊?

网友:
权限不够,测试软件无法体验了。唉~~~

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升级权限了....

网友:
按Shift+F5就可以进纯DOS了,

网友:
扶持一下哦~~~~~!

新诚达 -10

网友(2009-10-09):
顶一下支持。

新诚达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