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0G效率源修坏道后,分区丢失,原D盘数据能恢复吗

楼主(2009-08-31):
三星40G效率源修坏道后,分区丢失,原D盘数据能恢复吗?请高手解答

网友:
用了几个恢复软件,都找不到分区。用winhex打开一看,都是0。还能不能恢复,请高手回复。在线等

网友:
可以恢复D盘数据!
可以用DISKGEN分区工具里的还原!

网友:
用DISKGEN还原不了分区

网友(2009-10-05):
用FD可以恢复

网友:
用winhex打开一看,都是0。好像不能恢复了.

网友:
全修过的话,都被填相同字节内容了,还能恢复?修坏道是要做写操作的,这个非常基本的知识应该知道吧!

网友:
恢复咯鬼啊

网友:
无药可救。。

网友:
修复坏道就是破坏数据没有办法了
一般的数据恢复做不了

网友:
张先生说:''修坏道是要做写操作的"这句话是不对的,对于G表来说,直接加进不会影响数据,对于P表来说,硬盘型号\系列\坏道位置不同,而造成数据丢失的情况也不同的.可以这么说:加P和G表,本身不一定会对数据产生多大影响,不过要使其生效的话,多数软件都会再有全盘擦写,这是丢失数据的关键。就像U盘,很多人都理解成用了量产工具数据就一定丢失是一样的,其实量产后都有相应的擦写和格式化罢了

不过楼主的硬盘如果用WINHEX查看全是0的话,可以断定数据是无法恢复了

网友:
估计是没什么希望勒

网友:
打开d盘如过都是0,那没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