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K431

楼主(2009-08-31):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开机黑屏 动动屏就可以正常显示 把屏拆下来换一块新屏上机正常显示 进系统之后下面最底下的应该是任务栏 现在是任务栏下面还会出现屏上面显示的图像 换了两块全新的屏都是这样 用客户自己的屏正常 只是有时候动下屏会黑屏 确定是屏上那层胶的问题 现在需要换屏
原机屏号是HT140WX1-101                      换了两块全新的屏都是任务栏底下还会显示出屏上部显示的图像                请问清华同方超锐K431 的屏有什么特殊吗? 为什么用两块全新的屏都不行

网友:
用的是140的宽屏  你换的一样吗

网友:
我换的是14.1的屏 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按一下显示屏上的AUTO按钮吧,我遇到过,怎么都搞不好,无意中按了下AUTO,搞掂。好像与分辨率有关

网友:
楼上的,搞错了吧,人家问的是,K431的笔记本,不是液晶显示器,哪里来的AUTO键啊。

网友:
那来的显卡啊  它是集成的   G6100

网友:
LZ可以到百度找一下屏的参数,看是否一直,如果一致,开机状态下压北桥看是否有变化,这个机器北桥爱虚焊,如果有变化可以加焊北桥,但要想办法散热北桥,人为加个小的风扇上去。

网友:
这款机器14.0的和14.1的不通用!换14.1的屏要跳线改一下!键盘下面第三个跳线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