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拆DELL1400笔记本显示屏排线

楼主(2009-08-31):
DELL 1400
笔记本
开机硬盘工作 有WINDOWS启动声音 但显示屏无显示。估计是排线脱落。可是偶是菜鸟不会拆,请教各位大仙咋拆排线啊??????
Windows

网友:
难道就没人帮个忙吗???

网友:
不是排线的问题,是显卡的问题,建议你还是别拆了

网友:
当时本本在包里面不小心坠落,结果就这样了。因为有WINDOWS启动声音所以觉得应该是排线脱落。

网友:
用个CRT试试看能显不啊,

网友:
外接显示器能显示

网友:
显卡空焊机会多一点

网友:
坠落撞击能导致显卡脱落???集成的显卡

网友:
如果不懂就别拆机.有几种可能...排线松了,高压条摔了成虚焊了,,最后面这种最怕,屏坏...

网友:
因为当时在包里,本本没有直接接触地面。估计是排线松了,可是不知道怎么拆

网友:
老大,这种机器,显卡容易虚,我们车间里修了好几个这样的本。。请慎重考虑一下显卡。。

网友:
如果是显卡虚焊应该自检通不过啊? 我的本启动正常 windows启动声音都出来了

网友:
1400有两种主板,一种集成,另一种独立,区分方法看风扇散热片,或看设备管理器,或按f2 进bios看device info.这个问题北桥或显卡虚焊较多。拆屏线很简单:1、拔掉电源、电池。2、平口螺丝刀翘键盘上面的长条、3 、拆键盘、4、拆屏的4颗固定罗斯(底下2个,后面2个)5、拆屏、6拆屏的b壳4个螺丝 7、拆b壳--------

网友:
偶把本本拆开了!! 把排线又重新插了一次,这次屏幕上有显示了,不过亮度非常暗,要仔细才能看清,用快捷键把亮度调到最大也不行,是不是灯管坏了????请问诸位大仙了

网友:
楼主你好,这种机子,多数为显卡空焊。
故障现像有,外接可以显示,内屏不能显示。能正常进系统,

网友:
我的内屏不是不能显示,是亮度非常暗。

网友:
换个灯管试试,,我也认为是灯管,,不过你可以测下LCD接口10 11 12PING有没有19V有时哪个19V没起会有你哪种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