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1050开机没显

楼主(2009-08-31):
机器进过液体,,我先将机器进液地方给清理好后  用表测了一下进水部位有没有明显的短路  没‘
我就加电,问题发生了,电压只有上到0。2A就不动了,我便用表测试发现CPU供电和内存边上的电感都没有电压,,别的好象都有, 我就检查了一下发现这2个电感刚刚有2个红色的稳压二级管,,我测我一下阻值,CPU边上的阻值为0   内存边上的为20左右,,[我测时正反都试过了]      我想请问一下高手们我这个稳压管是不是坏了,,  [说明, 这个主板CPU是BGA  的]

网友:
不好意思  补充一下。这个稳压管拆了后测是好的  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   搞成不开机了

网友:
0。2都没开机呀,3    5V有没呀,试下南桥有没有烫

网友:
刚刚那个GATEWAY的机器。。他这个0。2A好象是有短路,,不过别的电感都有电压,,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CPU后面的电容都短路了,,这个CPU是BGA的 刚好这个后面进过水,可能是CPU短路了不???但是我没有BGA焊接设备。。你们一般怎么弄的

网友:
先拆场管,大的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