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花屏掉电 不接硬盘就是LOGO就不到了

楼主(2009-08-31):
acer 4520  花屏掉电 不接硬盘就是LOGO就不到了CPU 也换了 CPU座也加焊了 北桥也加焊了
这是那的原因啊

网友:
内存和内存槽检查一下咯,再不行杀北桥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进了BIOS会死机

网友:
重新做显卡

网友:
干桥吧,先修好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