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花屏我加焊完显卡 亮了进系统后点重启就关机了

楼主(2009-08-31):
T61花屏我加焊完显卡 亮了进系统后点重启就关机了  重插以下电源才能开机

网友:
先做个系统看看吧

网友:
散热片是否装好

网友:
如果装的没问题就先重做个系统试一下吧.

网友:
我也有台t61的机器,屏无显示(黑),外接显示花屏,取下显卡重新作,还是一样的现象,(但是屏有光,无显示),后来重做显存,花的更厉害了,原来还显示log,现在外接屏幕竖条。这种垃圾机器弄得黑胶,太难做了!望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