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联想L193 WIDE的经历

楼主(2009-08-31):
今天给一客户维修一台维修联想L193 WIDE的液晶显示器,该机加电无任何反应,开关灯也不亮。据客户自己所说,是头一天正常关机,第二天就这样了。打电话给联想报修,联想客服说过保了。一查,距离出厂日期17个月,人家联想保修1年。鄙视一下联想,刚过保就坏。
言归正传,开盖。顺便说一下,这个显示器要先拆前面板,呵呵,有不知道的朋友可以借鉴一下。用万用表量了一下保险,断路,暗自兴奋中,呵呵,太简单了,可惜,手头没有保险管了,只好用俺的不传秘技了,用焊锡丝代替。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顺利。整好后,加电,只听见砰的一声,一股白烟袅袅升起。KAO,赶紧断电,一看,保险位置的焊锡丝直接找不到了。看来,不是因为保险的原因。刚才图省事,焊好后没用表查一下。看来,以后这种心理要杜绝。顺着电路往上查,就来到了全桥。量了一下,全桥报废了,短路。手头同样没有备件,只好从破电源上拆了一个个头比较大的,没办法,只好从背面焊上了。弄好后,接受上次教训,用表又查了一遍,直流输出没有,怎么回事呢?继续找,查来查去,发现原来是厄流线圈烧断了,嘿嘿,同样没备件,直接飞线大法。加电,OK。接上液晶板,LENOVO的白字出来了,至此,维修过程结束。

顺便问一句,这种情况,收多少维修费合适呢?

网友:
收个120以上,看你的忽悠水平了!

网友:
呵呵,我的小店刚开张,对收费还不太了解,有同行的话,可以交流下

网友:
这种高难度收他200得了

网友:
LZ 算是幸运的了 当时有短路的时候加电 而且还是焊细丝 没有烧开关管真是厉害 像我们这里这种问题给同行一般都是40 直接客户也就收个60

网友:
俺收了100元,赚几包烟钱就行了,呵呵,拉几个回头客,总不能一锤子买卖不是。

网友:
历害呀,我们做同行的也是50块左右,

网友:
是终端用户可以收到200多哦!同行就80吧。我们这里的电脑公司就敢收到350,我的朋友曾经机子(故障和楼主的相似)到三家电脑公司去问价钱,最终是太贵了,就拿到我家来修,修好了以后就到外面去喝酒啦。。。。。。

网友:
你知道  平常用的焊锡丝的 电流多大嘛!  你还绝招  没烧一大片 就算你运气好了  !

网友:
兄弟你是绝招以后还是不要用的好,凡是烧断保险的都要检查后面的元件,不要随便焊根线或换个保险,这样都是不保险的,搞不好烧你一大片,那就有得你修的了,一般情况下单独烧保险的是比较少的(当然也有的)。

网友:
只烧保险的情况很少遇到,做维修的都知道

网友:
单独烧保险的我还没有遇到过,有时假300V电容漏电可能会烧保险,换上去之后,也用十天八天,但始终还是原形毕露。楼主算是幸运的了。

网友:
运气真好,还是要小心烧一片

网友:
是终端用户可以收到200多哦!同行就80吧。

网友:
用焊锡丝没事吧

锡的熔点很低的
短路瞬间足够把它烧断的
我想

网友:
刚过保就坏,是联想让它坏的吗?你有什么权利鄙视联想,你用过哪个品牌的可以保证刚出保的时候它不坏,说话要用大脑想一下。

网友:
1# 山东智信科技

网友:
XXX小KISS就手100吗

网友:
刚过保就坏,是联想让它坏的吗?你有什么权利鄙视联想,你用过哪个品牌的可以保证刚出保的时候它不坏,说话要用大脑想一下。
引用 网友A:

这位兄弟说的对,你确实冤枉联想了,联想的东西都是别人代工的,联想连个P毛都做不出来,其实所谓的品牌机都这样。说到刚过保就坏,我怕联想的代工厂也做不到这点,坏和很多因素都有关系,只要不是批量坏就不是设计的问题。这方面的专家非BENQ莫属了,也让我们都赚到了!

网友:
用焊锡丝做保险丝?线径多大,1MM?对客户不负责任吧

最好还是用打坏玻璃封装的保险管内的熔丝来焊上(电流安数要适合)

网友(2010-01-26):
想问问楼主你这个联想L193 WIDE是哪家代工的,这个型号好像有晶冠、冠捷、群康三家不同工厂代工的,我现在正修一台群康代工的,炸保险,烧整流桥,后面没有短跑的,但换上好桥后开机还是炸保险。现在怀疑是TOP246的问题,但没有代换的。

网友:
你太幸运了,我也做过你这样的蠢事,但没有你那么好彩,电源象放礼花一样,电源部分基本烧掉了

网友:
楼主的做法不专业:1.看保险丝断了就用锡丝代还不传秘籍呢。你这样会教坏新手。2.保险丝断了,后级电路不查就加电。看看电路板烧的连铜箔都烧没了,就像是医生给病人看病不检查就开刀一样,血的教训,我们做维修的都要引以为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