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b# susc#意思

楼主(2009-08-31):
图中有好多susb# susc#是南桥发出的信号吗?作用是什么?望能详细点,谢了
信号

网友:
就是南桥发的

网友:
好多信号是一点都不知道干什么的,也不知道意思`

网友:
SLP_S3? 全称 是什么呢

网友:
是南桥发出来的,上电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信号,否则不会上电的,当然这是对某些机器而言

网友:
南桥发出susb与susc 高电平信号主要是为了后面产生的3 V 5V

网友(2021-03-21):
这两个信号就好比slp3#和slp4#,SLP4#只是开启了内存供电,而SLP3#才是开启各路供电的中断信号,表示允许上电。

网友(2022-05-06):
楼主还在做这一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