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不认电池?

楼主(2009-08-31):
忙不忙。我这有个旭日125的机器。不认电池。电池接口电压都有。MAX1772换了一个还是一样。这个应该是冲电芯片吧。。
PC97551我也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电池肯定是好的。在系统里面就是没识别电池。说电池不存在。插了跟没插一样。
我不知道从哪查起了。。。软件排除了。。
芯片

网友:
电池另外几个脚的电路查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