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W906电源

楼主(2009-08-31):
一台方正的W906液晶被雷打坏了,,芯片被打爆了。看不了型号。。请大家帮帮我。。
1,ADJ 连接一个1K的电阻接地
2 ,FB
3,CS
4,GND
5,DIR
6,VCC
7,NC
8,HV串连电阻烧了只知道第一环是棕..

网友:
楼主还是整个电源模块吧!

网友:
说真的电源模块我还没整过。。都是修好的~不知道怎么整来着

网友:
应该是1203P100

网友:
这种板比较难修,浪费时间。到市场买个双电源适配器,即(12V和5V)供电的,电流必须2A以上就行

网友:
用个四个脚的电源块好改得很,何必管它原来什么东西

网友:
可能是203D6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