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空宏基4710G的bios密码?

楼主(2009-08-31):
有一台宏基4710G的笔记本,现在需要清空bios的密码,昨晚已经试过拆机把电池拔了然后再接上,但是达到效果,真不知还有什么方法,不知刷bios行不行,请前辈们赐教,谢谢。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沙发。

网友:
能进入系统嘛。。。。

使用DEGUG程序可以将BIOS密码清除(也会同时清除BIOS中其它设置参数)。
  DEBUG
  -O70   10
  -O71   11
  -W
  -Q

试试这个

网友:
试试这个工具

网友:
试过了不行,谢谢 3# 天地电脑①

网友:
这个工具是不是跟你说的命令是一样的?只不过做成批处理而已,谢谢 4# 天地电脑①

网友:
具体是什么个情况。把电池取了也不行吗?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刷BIOS

网友:
这个软件我也用过。刷bios是最佳选择吧

网友:
沒錯...並不是每個機種都適用這個工具
我也試過很多方法
還是換BIOS比較快!

网友:
只有刷BIOS试试了,但是网上说刷BIOS也不管用,因为这个密码是专门存在一个芯片当中的必须把这个芯片拆下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