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bh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

楼主(2009-08-31):
我的显示器通电以后有时能亮有时就开不开了,分析了下故障应该是不负载不够,显示器拆几看电容没有爆,我屏那下来单测电源板和驱动板,都能开机,把屏接上了故障出现了还是开不了机,以为是屏的问题,换了一块屏测试问题依然存在。那问题还是出在高压板上,不小心的一个发现测了5V电压5V电压在跳变,从 5V查了下去原来是一个三条腿的二极管阻值变小。二极管的型号是LT6219H  SBLI060CT,把这个换了,装上测机半天没问题

网友:
一般这情况高压部分出问题占多数!谢谢楼主分享!帮你顶到前面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