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风扇转一下停,拔4pin可转,插回4pin正常开机

楼主(2009-08-31):
只要关机的时间稍长,按开机键,CPU风扇转一下马上停,拔掉4pinCPU电源插头,风扇可以转了,断电之后把4PIN插回去,可以正常开机进桌面,太怪异了,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关机间隔只要不长,开机就正常
一长,就会出现上述状况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故障没有见过!!!

网友:
不排除某个零件有热短路,查查电容吧.

网友:
会不会是CMOS方面的问题呢?因为关机一段时间才会出现

网友:
可以看下VCORE供电部分场管有没有坏了的

网友:
我感觉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是电源异常保护.查看VRM负载.我也是新手,呵呵

网友:
换一下VCORE芯片。

网友:
感觉有时候能 正常的话  VCORE芯片应该是好的
建议重点查查 芯片周边的 元器件 !

网友:
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还是电源

网友:
现在已经不行了,死活开不了机,用我一楼所说的方法也不行了

网友:
问题已经查明,CPU附近一个半个小拇指指甲大小的芯片出了问题,不知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