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又来问问题了

楼主(2009-08-31):
主机配件;映泰TA770 A2+SE。。。。蓝宝石3850。。。CPUAMD4400+

内存黑金刚1GX2。。硬盘WD320G。。。

在客户家用一个周这样出现假死机。或者点不亮。次数很频繁。

客户拿到店面来测试。。一个周后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
已经来几次了。每次都是一样的问题。。

请各高手指点指点。多谢了

网友:
确定是你公司里没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之前曾经遇见过,是排插问题(就是电源输入电压低与220V)
试下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把。

网友:
换掉电源试试看!!!

网友:
可能是电压不稳 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