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133 通病

楼主(2009-08-31):
表现为开机屏不亮,LPC总线上没有波形
北桥空焊

网友:
HP大部分都是北桥  显卡空焊。

网友:
这是惠普典型通病。。

网友:
应该感谢惠普才对 为我们维修人员创造了这么多的利润 基本上都是加焊一下就好了 然后收个300块大钞  比打劫还来的快啊

网友:
管个个把月,,,最好重做。。

网友:
这机子我修过,我先是加焊,没有好,在取下重做,在做的时候不小心,桥掉地上了,我以维没有事,装上开机白屏,晕啊,在加焊一样,换一个好了!!!!         做事要小心啊

网友:
这种机,散热不好

网友:
请问楼主LPC 不是南桥发出的数据线吗?一般和I/O和BIOS通信.是不是LIVD线无波形?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啊,我手上有两台这种机器都是在内存打波形为不过内存,把北桥芯片有返修台烤下就OK了,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通病啊通病啊通病啊

网友:
这种机子,VIA的北桥质量不怎么好呀!吹下是可以但顶不到太长时间又不行了,重做也顶不长时间呀!

网友:
感谢各位前辈,原来HP是这种情况啊...
以前遇到过,但是没注意到这点。要多学习才行...

网友:
谢谢  LZ   HP 厂家太好;

网友:
HP2133貌似刚上市的,上网本,还没过质保呢

我修了个,没弄好,桥上有胶,黑胶,没处理好 ,没做好

网友:
HP北桥,显卡空焊得多。。。。

网友:
HP的机子就这样

网友:
不想返回来的话就值球吧

网友:
拿着HP的机子,直接干桥就是了

网友:
不用保的话,加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HP机都 这了样

网友:
对。。。显卡坏了。。。对付带胶是用风枪把胶干掉好还是用BGA干掉好。。。没试过用风枪的干掉。。。。

网友:
比打劫还来的快啊

网友:
还是要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