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775排座断了个针脚。但可以正常开机使用。有没有什么后遗症

楼主(2009-08-31):
主板上的775排座断了个针脚。但可以正常开机使用。有没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
运气................没有碰到起过..

网友:
以后应该会有

网友:
你量下看有没阻值啊!没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是,要不你进系统测会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有问题哦,不然要那么多针脚干啥呢

网友:
进系统考机一天,看出问题不

网友:
如果好运的话是接地针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在外围的第三排的

网友:
如果只是断的地线的话问题不大的,我之前也接到过一台机器,自己拆了把座上的针搞弯好多颗,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基本复原,但是有一根还是断掉了,但上CPU机器都正常,后来看了图纸发现那个针是地线

网友:
断的 是不是空PIN呢 呵呵

网友:
看看是不是 供电的 如果是 就没问题

网友:
检查座针的说明,是起什么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