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年的CRT显示器显示不正常 在线等各位大侠解答

楼主(2009-08-31):
我家一台用了3年的TCL CRT显示器,今天开起来突然出现这种情况:显示器上半部显示正常,下半部黑屏.在上下中间的位置有一条很亮的线!似乎是把下半部的图像都压缩在那条线上!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或者说是那个零件坏掉了!如果修的话,需要多少钱!

网友:
场扫描电路图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具体是涉及到显示器里面的那个器件坏掉了,或者说要更换什么东西?谢谢了!

网友:
建议送到维修点维修.

网友:
场扫描块换了,不行的话就换附件的二极管 ,那个二极管测不出来的

网友:
场电路故障,具体是哪一个零件损坏,很难判定,应该送修。

网友:
这是场扫描电路故障,可以考虑自己修,不过。要先学好场电路工作原理,场芯片是什么型号,什么触发原理。这很重要。拍拍如果反应,就是虚焊了,好修。如果拍拍不好。根椐自己情况,觉得自己修不好,还是送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