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开机乱叫!!!!!!!!!!!

楼主(2009-08-31):
联想旭日150开机乱叫测试卡显示0F,在网上查资料有人说是北桥问题加焊了不行,怎么回事,有人知道吗,请回信,先谢谢了
资料
联想

网友:
是内存没过 不要来不来就加焊北桥

网友:
这种机的板存很容易出问题的,你先觉定板存有没问题再修别的吧

网友:
内存 先嚓嚓内存吧 内存可能性大
不要老是怀疑桥

网友:
重做吧! 这种板子质量不错的

网友:
报警要看看内存的

网友:
碰过旭日120的开机叫,有显示,加焊板内存及内存槽,问题解决,可以参考下

网友:
查查内存吧 这种情况比较多

网友:
要从最简单的问题入手,你还没说你的检修思路,也没说出一个检测数据上来,只说一个开机乱叫,人家让你加焊北桥,你就焊,我汗!!!
昨天刚修到一台,也是开机乱叫,有时开机还不叫,联想的品牌机,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换了电源盒里的一个5VSB滤波电容。
所以说,遇到奇怪的问题,可以先最小化系统,然后换个好的电源,这样有助于对故障定位,除非是某个牌子的某一型号有某种通病,才可以不用检测就定位故障部位。

网友(2009-10-07):
先看CPU有电没有?

网友:
加焊下CPU处理芯片

网友:
看一下内存到北桥之间的电阻是不是开路

网友:
15楼说的有道理,内存槽,内存槽到北桥的排阻开路,都有可能

网友:
先按一按嘛~不动手光问也没用。先虚焊,通病检查过再说

网友:
打ad阻值,这故障现象在这款本本上,有碰到过内存槽接触不好的;北桥虚寒的;CPU座虚寒的等。可以通过打AD值判断。

网友:
老大,电流是多少,各路电压正常吗??一个单一的提示我们也没择啊,

网友:
雅典娜末裔
先焊CPU供电,再换内存,不行加焊内存槽,实在不行只有做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