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3-31地址信号,HD#0-63数据信号

楼主(2009-08-31):
HA#3-31地址信号,HD#0-63数据信号
97551芯片的信号检查:LAD0-3+LDRQ0+LFRAME#信号
问下HA#3-31 LAD0-3都是什么意思
芯片

网友:
HOST和LPC总线

网友:
感谢无边大哥的答案
host是前端总线 cpu和北桥相连
lpc总路线 南桥和EC相连
这样说对吗?

网友:
1是的,2有些是EC到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