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1):
刚刚接到一台AL1981 折开一看电源IC都炸了 画红圈里 不小心摸到电容还被电了一下 那叫一个爽 八脚的贴片的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发几张图上来 请大家帮我看一看 瞧一瞧
电源

网友:
建议你把IC和周边元件画个电路图出来,在和一些长见的如SG6841 .UC3842等IC对比下

网友:
前几天刚修的ACET 的机器 用的好像是DAP02ALSZ LZ 查下些PDF 对比下电路 应该就是它 不会记错的
!

网友:
DM0565R,AL1706
DAP8A,AL1916W
TOP245YN,AL1716
你参考一下

网友:
OB2269,就是这个,这个只要烧了都掀盖的,没有的话就用SG6841代,把4脚的100K电阻换成24K-47K的,要不带不起负载。
我回答问题都是这么准确,怎么版主就不给++威望?

网友:
LD7575和ea1530A就这两个了

网友:
7楼恭喜你全猜错了 哈哈 我手上刚好有两块你说的那两个IC的板子 拿出来对看一下 差得有点远了 没事就来灌灌水也好 多谢大家来顶 板子还在修 状况跟浪子兄说的太不多 谢了啊 掀盖的的旁边有 L 10 CP的字 手上有块工包板 上面的IC是 LT 838 0B2268CP
注意,OB2268和OB2269是完全通用的!

网友:
呵呵,谁叫你不放电来着。不管修什么机器的电源板,只要是电源板问题,在动手测量之前一定要把300V滤波电容的两个脚用60--100W的灯泡或者一把普通电烙铁接触一下,把电放完,要不一不小心摸上了,呵呵,那可就要跳一下咯。

网友:
一般常用芯片6841 7575 1530 稍微改动一下电路都可以用。

网友:
s是DP02 可以用SG6841代换

网友:
SG6841 来的
我修过了

网友:
用SG6841代,一定要把4脚的100K电阻换成24K-47K的!!

网友:
我上几天修的宏碁 是EA1530A 雷击的 换上就ok了

网友:
板子没修了 换了块板子 昨天我刚好又接到一台同样板子的机子 看一下电源IC是OB2269没错 板子以后有时间再修 反正已经给客户交货了

网友(2009-10-03):
我用SG6841SZ代换,不知是什么原因,还是没有输出,我测3脚电压是15V,7脚的电压11V。

网友:
武汉天涯浪子
哈哈。可能没看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