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L1706液晶改高压板后启动出现几次白屏

楼主(2009-08-31):
HPL1706液晶改高压板后启动XP的瞬间出现出现几次白屏并伴有轻微干扰,开机以后正常。ON信号是直接加负载接在屏供电上的。以前改过一样型号的,直接换的通用高压电源一体板,ON信号也是接在这里正常的。因为这款机器用的是电源高压驱动一体版找不到ON信号(有3根信号线到高压板,3.3V和5V开关机的时候都有,另一根没电压)高手直角一下。。。。。。。。。。

网友(2009-12-17):
高压板低电平有效,要加个反向电路

网友:
用屏供电来当作ON/OFF的信号。

这个供电和ON信号不一定是同步的。

网友:
还是要把电源高压一体板的ON/OFF信号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