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8I945PLGE-RH 无主供电?IC已换无果!

楼主(2009-08-31):
GA-8I945PLGE-RH 无主供电,,,无控制,无输出。。电源IC供电正常,IC更换无果。。IC确定是好的。。。。

网友:
可能是IO芯片坏掉了。

网友:
PG,EN,这些很多板都很难跟。。。我遇到几好块了。。每次到这里就不知道如何下手。。查这些PG,或者EN,,。。这些东东是谁给呢。。你说PG信号正常吗,如果不正常,这些信号从哪来的。你可能会说板不一样,这个也不一样。但一般呢。。一般情况下一样吧。

网友:
这些PG,EN我还没有跟线路跟出来过。。。跟着跟着就不知道跑那里去

网友:
要看电路图

网友:
找GA-8I945PLGE-RH 电路图看看吧

网友:
pg  信号正常吗?  要确定那里坏了再去换   不要麻木的换东西
引用 网友A:

请教,正不正常很多人都会说,不正常的话给人家一个思路。。。就一句信息号正常吗?,这样对我不是很会的人来说起了不什么作用。。哈哈!!!!不过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