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H主板加电反复启动

楼主(2009-08-31):
一台华硕F3H笔记本主板(裸板)适配器加电后不需按开机键就反复重新启动——通电两秒就断电,断电后又通电如此反复!!用电源就产生通电两秒就断电!求教高手该块板子是什么毛病??能解决吗? 有什么解决办法!!!感谢!!

网友:
怎么没有一个高手啊!!???

网友:
我是新手!楼主先看下MOS管有没有坏的

网友:
我是烂人 不知道什么是mos

网友:
笔记本的主板要发到笔记本讨论区,发到这里一般都是台式机,都不是修笔记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