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七喜大水牛17寸液晶

楼主(2009-08-31):
送一维修显示器,七喜大水牛17液晶,电源是单独适配器。现故障是这样的:开机后,液晶屏有显示,但是屏幕总是在闪,感觉灯管显示不正常似的。过一会儿,灯管全灭,只能关液晶开关,然后再打开关,如此反复。
检修:以为是灯管坏,故拿出检查灯管的仪器,四个灯都检测都亮。
故怀疑高压板问题。换一通用高压板后,接上四个小灯管后,只是闪一下,马上就灭。然后,拿掉一个灯管,只留三个,结果可以亮,但是和之前问题一样,灯管在闪。
测输入极电压:两个电源11点多,ADJ 1点多,PLON 2。66左右。
现在真伤神,又只能把重点放在灯管上看看了。

另一个问题:该驱动板的电路是多合一集成的,所以芯片集成在一块芯片上。开机后,我用手摸,感觉微热有点烫,但不是很烫。这个芯片会有问题吗?

注:该显示器,灯管全灭后,液晶上面是有图像的。

网友:
换个电源适配器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修这种故障都是用可调电源的

网友:
昨天又仔细对该产品检测了一下:
主要问题是这样的:该电源适配器是单独的,插上机器后,不开机状态下,+12V电源为+12V,有一个像MOS管的东西,不过管道有六个,其中有一个测是+12V左右,另外的是接地和+5V的。
接上显示器,打开电源后,该处+12V的电压,就下降到+10左右。
我估计可是有什么元件有问题,开机后,把+12V拉低,导致灯管不输出!
大家分析一下,问题能出现电容上吗?

网友(2009-10-13):
谢谢·
该问题已修复,果然是电源适配器不正常。
换了一个故障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