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61i开机加电无显示

楼主(2009-08-31):
R61i 集成显卡,开机电流0.03--0.38--0.64--0.70--0.71--0.72--0.73--0.74--0.75,屏无显示,外接也不显示,客户说用着用着就这样了,遇到过不少T6 R6的机器,都是这种毛病,很少能修好的,尤其是集成显卡的,很多都是开机无任何显示,换北桥南桥故障依旧,CPU供电0.98V,其他供电正常,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处理的,望高手指点

网友:
可劲的刷内存槽子,

网友:
不插内存不报警,应该不是内存这块的问题

网友:
确定问题   在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