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鼠标的左右键用不了怎么修?

楼主(2009-08-31):
V3000电流0.67A加焊显卡能显示,但鼠标的左右键用不了,触摸可以用,线又没断.本人是新手,那个鼠标那个接口的脚那个是VCC都不知道的.怎么检修?

网友:
用好大力才能用,是不是按键漏电?

网友:
那不太可能吧

网友:
可能是按键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按键本身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HP的通病,拆开把按键用棉签擦干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