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ECPU无供电

楼主(2009-08-31):
接机,上电,电流在0.3A不动,查CPU无供电,加焊3205不行,换3205一样,在查外围电路,14PIN无PG信号,电压在0.16V,14pin阻值为512欧左右,查14pin外接一个3k电阻,电阻另一端接VCC3B,电阻好的,PG信号为两个1845的3PIN输出到3205的14PIN,3205的供电正常,22PIN有3.3V,18pin有VCORE ON电压3.3V,20PIN有VCC3SW,上假负载测有复位时钟无VTTPWRG,没思路了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有无SHDN

网友:
SHDN是什么???3205的外围元件都查了,都正常,各个电感电压都正常,3.3V5V1.0V1.25V2.5V1.8V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