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没供电

楼主(2009-08-31):
测得CPU电压没有,内存电压没有,全板MOS管只有D级有3.3V电压,G S级没电压,CPU供电是RT9241B和RT9607,该查哪里

网友:
直接更换先,但是最起码上管有12V呀?

网友:
上管是有12V的,就是没有控制电压,供电IC都换过了

网友:
控制级没电压???楼主IC换了么???内存和U都没电压??桥坏

网友:
是啊,主板上的管都没控制电压,AGP供电还有北桥旁边的管都没,就只有D级有3.3,内存供电也是,把WB1601A和TL494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楼主看看吧,看这能帮你不?RT9607是辅助IC

网友:
查过了,供电都正常的,是CPU供电电路引起的还是其他电路引起的呢

网友:
CPU座是贴片式的还是针插式的???看看是否虚汗

网友:
是针插式的,不过这种板不上CPU也应该有内存电压出来啊,现在什么电压都没有,真是搞不懂

网友:
我也搞不懂了!!!VID线这些不会出问题吧?我也期待高手的解答!!!楼主还是先换U试试!我也是新手呢,帮不上什么忙

网友:
高手怎么都不说一句啊,现在也不知道修哪了,该换的都换了,难道真的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