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网络接口 黄灯,绿灯都不亮

楼主(2009-08-31):
今天修到一块HP 520 的板子,网络接口黄绿两灯都不亮,连接不上网络,量接口电压3.3V 有,网络电感,网卡,都换啦,还是不好,郁闷,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请求高手给予指导!
连接不上
连接

网友:
换一个网卡芯片应该就会好。我遇到过一次。就是换网卡芯片换好的,

网友:
看一下75欧姆电阻有没有坏掉,这个东西经常坏的,再不行就换个网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