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帮我分析下D600的上电时序

楼主(2009-08-31):
是英文的,看不懂,那个格式也不理解

dell d600上电时序图.pdf

网友:
一般就从上往下看,从左往右看,上边或者左边的信号有了。后面的才能出来。

网友:
上电时序是JM2的主板,,广达制造.总之前面的电压有了才有后面的,左面是电压.右面是他怎么产生的,,由谁产生,你一直从上往下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