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坏了。想换屏。但不知道是高分屏还是普分屏

楼主(2009-08-31):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它机子的屏破了。想换屏。但我不知道它的屏是高分屏还是低分屏。请高手帮忙 还有。高分屏的机子不能直接装低分屏。对吗?好像要改屏线。对不对啊。怎样改啊
屏坏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液晶屏的型号是多少。你在谷歌里搜索一下,屏的型号,看分辩率就可以知道是高分的还是普分的了。

网友: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LCD!是标准的还是宽的!同时你在GOOGEL里搜索一下就知道是高分的还是普分的了!14.1高分的是SXGA的!普分的是XGA

网友:
哦。知道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