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飞线到VGA后的困惑

楼主(2009-08-31):
一华硕X1550显卡,DVI口一切正常,VGA口颜色偏黄,打 VGA 口R G B阻值都正常,跑线经电感后进GPU,确定是GPU故障,就从DVI飞过来5根线 ,R G B H V,将原来VGA口的R G B H V 都割断。用VGA口可以正常显示,但是进系统后发现只要装完驱动再重启后进桌面后就黑屏了。DOS下一切都正常显示了,就是到了桌面就无信号了。不知道是不是飞5根线不够,还缺少哪几个信号么?

网友:
显示设置问题...那个DVI接口就是显示设置中的第二个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 DCI-i的才可以吧

网友:
就是DVI-I的飞线过去的,另外二楼的方法我试了不行。觉得只飞5根线不够,应该还有个DVI识别信号什么的,具体我也搞不清楚。

网友:
12脚是通信的,这始终不是解决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换GPU

网友:
找个DVI转VGA 头子试下,显卡是否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不知DVI接口处是否还有一个VGA备用接口,一排七针一排八针,如有拿掉DVI换上VGA就OK,美观的很了.

网友:
这种情况通常就是说装不上驱动了~核心RGB空焊时也会出现偏色,其它位置空焊也会导致装不上驱动,所以建议加焊一下核心.

网友:
显示器和显卡的  数据通信  不飞也不要紧

楼主的情况是少了个  “监测线”
bios默认开启vga  少了这跟线  系统以为dvi没有插上显示器所以默认就关掉了
rgb、  行场、通信、监测  标准  要7跟  线  才可完美达到vga  口的功能

至于少个通信无非就是  不能正确识别显示器的  最大分辨率和刷新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