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C51GM7-D跑20-CF,遁环跑!

楼主(2009-08-31):
双敏UC51GM7-D跑20-CF,遁环跑!
北桥加焊过,CPU电压1.47V,内存电压2.54V,CMOS正常,请问是何故障。
cpu

网友:
跑45 CF 你首先看的的32K晶振,你看下有没起振啊!乱来是会出大问题的

网友:
蔡杰赢
请问你说的45和CF是针对这块板还是使用所有主板?

网友:
不懂啊,没见过CF的啊,期待解答中:

网友:
是呀,无头绪啦.有没有更高的招.

网友:
CF 是 CMOS电路问题
20 CF 20CF 可能空焊或者找不到PCIE显卡。查查桥周边的 电压和晶振

网友:
应该是南桥晶振或者是BIOS问题,你先量南桥晶振电压正常吗?最好用示波器测有没有波形,晶振正常就刷个BIOS

网友(2010-01-30):
我的C51GM跑Fd,不知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