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针 945GM6-L 振后不定时重启,怎么办啊?

楼主(2009-08-31):
有一775针945GM6-L主板被振后,能开机能进系统,但不定时重启.有遇到过的请教一下维修思路.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换过了CPU旁的电容,没解决.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开机自检时,读码到半时主板会自己断电,过一下又自己上电,重新检测.如果中间检测不通过会这样几次,一直到检测通过.检测通过后不定时的重启,有时能检测通过,通不过的又重复以上的过程.郁闷的要命!有遇到过的麻烦指教一二.到底是开机电路还是重启电路?最好能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看过CPU 温度没? 看温度正常不?

网友:
手摸散热片不热,有时还没进BIOS就重启了

网友:
被震后?是否有虚焊虚连的部分。

网友:
会不会是机器散热不畅的问题?....

网友:
除了散热,还有可能就是桥了!!!!

网友:
谢谢了各位,南北桥都焊过了,还是没解决。看来没得救了!

网友:
内存换了没有??

网友:
感觉像时钟部分不正常。

网友:
换一根内存试一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北桥供电问题

网友:
我有遇到一块
昂达的RT9202坏了,换了一个AWP7120的就跟你说的故障一样了

网友:
就是散热不良了,把散热器放好,接触面不大,散热片当然不热了.

把散热片拿出来散热片更不会热呢,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