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机不自检

楼主(2009-08-31):
小弟刚刚工作,公司安排修主板,未插内存上电开机不报警,插DEBUG卡,数码管不亮,复位信号和电源都正常,检测时钟、复位信号正常,检测BIOS上电的数据位和地址位,无数据输出、输入,检测SB、NB、CPU部分输入输出信号和好板对比一致;检测全板阻值对比好板,无误;观察断线,板子无明显刮痕,能测的关键信号总线无断线;检测关键信号对地电阻,正常;无奈之下逐一换了SB、NB、CPU、SUPERIO,BIOS程序刷新过,并且下掉了声卡、网卡等无关器件,开机现象依旧坚挺,高手救命!!!!

网友:
你好LZ,不过自检,原因是由于开机时,CPU复位后第一个 执行的 周期是读周期,CPU输出的第一个地址选中的一定是BIOS芯片,检查故障时候,你就利用开机瞬间测试BIOS的片选信号引脚,那是你就发现有无低电平,有的话,恭喜你LZ  开机BIOS被选中 。如果开机不选中的 BIOS的话 ,当然就不 能进入自检过程, CPU就 不 能 正常工作。所以你 在 检修过程 先排除 了VCC VPP的供电是 否正常 再来检查片选信号,如果片选 有 了 ,其次再检查 OE脚 (当然引脚定义你都能查到)是否有跳变,  还 不 行的 话  ,就要更换芯片了 。   LZ  , 大哥   讲了 那么多 不知道 你 能  接受 多少 , 其实故障一步一步排除大多数 能 解决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信号也是一样的,只是正常板BIOS上电后的地址和信号线是有数据信号,但是坏板是直接拉到正常工作时的稳定状态。
和自检相关的芯片基本上都换过了,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可能是桥坏了吧!!!

网友:
说明复位信号没有到内存,检查内存之前的复位是不正常,看看晶振。

网友:
回复 网友B:
SB、NB、CPU、SUPERIO全部换过,BIOS也刷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所有的时钟信号和晶振都检查了,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