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isl6312问题

楼主(2009-08-31):
今天收到一块悍马775,无cpu供电,电源ic是用isl6312,稍看了一下6312数据表,各主要引脚检测算正常工作状态,4相各路上下管没有击穿现象,但就是不工作!请教各大大两个问题:1,测得各路下管G极电压为12v,下管短接到地,而从数据表里的内部结构来看,此电压是否从ic内部击穿而来的(ic损坏)?
2:isl6312是4相供电ic,但它为何是集成三路加一路外置驱动这种形式?ic太小做不了吗?费解!请教!

网友:
G级是控制级,直接进电源管理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