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液显电源板不起振,没头绪了

楼主(2009-08-31):
管理芯片是ld7575ps的,300v有,ld7575ps供电也有,就是不起振,初级的元件都检查过了,都是好的,原来的开关管是stk0765,现在用的是7n80,现在没有头绪了,望大家帮忙理一下思路

网友:
换ld7575ps啊,经常遇到联想不起振的,换了就好

网友:
在论坛里找的,楼主看看能用的上不?

网友:
7575我换三个了,初级的元件不到25个,我就没弄明白,咋不起振

网友:
看看反馈电路有没有异常

网友:
查下 开关管的S极是不是接地 S极接的那个取样电阻经常烧 再测下D极是不是接大滤波的正极  还有LD7575PS 的周围小元件正常不 还要确定后极的12V 5V  是不是无短路的地方 只要电源不是烧的太厉害一般都可以修好的!

网友:
开关管的S极通过一个电感到0.3欧的电阻接地,D极是通过一二极管到100K的电阻到大滤波的正极,还有LD7575PS 的周围小元件全部是好的,现在8脚hv是300V,7脚nc是7.4V,6脚vcc供电是10-14V跳变,5脚out输入出没有

网友:
直接整个电源模块得了

网友:
D极不正常 应该直接跟大滤波的正极相连的 你加我QQ  834734121 本人修液晶有一段时间 能帮上忙的一定尽最大努力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哥,不要万还得以,不能这样做,免得人家看还起我们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不上你

网友:
LD7575换过了吗,电源管坏了同时IC也可能坏掉了

网友:
LD7575PS     这个换了。先不上电。仔细检查周围。的电路。。